请问stubs是什么?

楼主(2009-01-05):
关于stubs是怎样的走线?
• Avoid stubs on high-speed USB signals, as stubs will cause signal reflections and
affect signal quality. If a stub is unavoidable in the design, the total of all the stubs
on a particular line should not be greater than 200 mils.
请翻译,谢谢!

网友:
将就着看吧
高速的usb信号中避免分支桩,因为会引起信号干扰和影响信号质量,如果分支桩不可避免,分支的长度控制在200mil之内

网友A:
    參考附件資料

网友(2011-05-17):
    只知道不能由stubs line,具体怎么接还真是地一次学习,谢谢

网友(2016-01-12):
引用 网友A:
參考附件資料

    求分享完整文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