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走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5):
如图所示:这种走线方式一直用着,但具体会产生什么影响,还真不知道,请牛人来分析分析

补充说明:图中绿色是TOP层,红色BOTTOM层,此电源是系统电源,经过变压器转换为+5.5v,+3.3v和48v,红色走线中向上是+5.5v,想下是48v,向左的是+3.3v,这种走线方式会产生什么影响呢?请指教

网友:
电源线没问题

网友:
其他的会引起电流分叉啊。。。

楼主:
其他的会引起电流分叉啊。。。
引用 网友A:
能说的详细点吗?

网友:
根据吉尔霍夫定律,分叉后两根线上的电流加起来才等于那根粗线上的电流~~~

网友:
俺也不懂,D上去 高手来回答

网友:
1,电源转换进来的地方总宽度越粗越好,
2,出去保证同宽度,
3,然后如需换层下足够多via。
4,如有高速线远离,

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情况,如果是单独5v,3.3v 提供又是另外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