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层板电源分割分题

楼主(2009-01-05):
请问下多层板电源分割依照什么来划分,我现在分割时没一点头绪,请各位高手指教下。

网友:
问题描述不清楚啊

楼主:
呵呵,对不起,我想问的是一个多层板电源分割时有没有依据,我现在分割时没有一点头绪,有时碰到电源很杂就不知道怎么办。

网友A(2017-06-04):
同一网络的划分在一个闭合的区域内,比如5V网络的元件引脚划分在一起,3V的划分在一起。

网友(2019-08-28):
引用 网友A:
同一网络的划分在一个闭合的区域内,比如5V网络的元件引脚划分在一起,3V的划分在一起。

就是这样的啊

网友(2023-04-16):
    不知帖主现在弄明白没.我对电源分割也一头雾水:
    1. 对于 顶底层的 电源网络哪些需要在 本层连接(走线,铜皮) .(并打孔)
    2.对于顶层完成连接后网络,打完via后, 哪些需要在(非电源/地平面的走线层) 完成互连 .(并打孔)
    3.对于最后的目的.需要给与哪些器件的电源pin 直接打孔 连接到 这些器件所在位置下方的电源平面.

网友:
    布局的时候就要规划好了
不然很难划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