版主和其他高手帮忙介绍一下capture画原理图时如何建立device

楼主(2009-01-05):
版主和其他高手帮忙.书上都没讲capture导网表到allegro中报错说元件没有device,在网上看看了只知道capture要加device,没讲怎么加。希望高手能讲详细一点,

网友:
在封装里面创建就ok,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没给个别元件加封装吧

网友:
依照2楼的方式在建库的时候生成DEV文件,并单独放在一个文件夹中,然后按下图设置DEV文件的目录。

楼主:
对不起,我可能没说清楚,是原理图软件capture的元件的属性的device,看看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5441-1-1.html

网友:
原理图软件capture的元件的属性的device不用添加吧,我的元件device属性都没添加也可以导入导出网络表啊

网友:
不知道device文件到底什么用的,导网表时也没用到啊,请大家介绍介绍

网友:
用第一方导出网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,不要用第三方。PCB footprint的属性一定要正确,allegro的零件库要正确

网友(2011-11-30):
本来两个单独的工程,一个核心板一个底板,生成网表都没有问题,也能正常导入PCB,但是把两个工程的原理图合并到一个工程里面,想做成一块板,生成网表出错 如下 请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,谢谢

#205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RN8: HI3511DMEB, P02 DDR2 (271.78, 15.24).
#206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RN9: HI3511DMEB, P02 DDR2 (127.00, 25.40).
#207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LTC3780EG_SOP24-26-208_VOLT. REG." is renamed to "LTC3780EG_SOP24-26-208_VOLT. RE".
#208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2: HI3511DMEB, P02 DDR2 (172.72, 15.24).
#209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HI3511_6_BGA441-32-2323_HI3511_DDR2_" is renamed to "HI3511_6_BGA441-32-2323_HI3511_".
#210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4: HI3511DMEB, P01 POWER&GND (273.05, 340.36).
#211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5: HI3511DMEB, P02 DDR2 (132.08, 157.48).
#212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K4T1G164QA-ZCE6000_0_BGA84-32-1509E_K4T1G164QA-ZCE6000" is renamed to "K4T1G164QA-ZCE6000_0_BGA84-32-1".
#213 Warning [ALG0040
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6: HI3511DMEB, P02 DDR2 (452.12, 165.10).
#214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K4T1G164QA-ZCE6000_0_BGA84-32-1509E_HY5PS1G1631CLFP_Y5" is renamed to "K4T1G164QA-ZCE6000_0_BGA84-32_1".
#215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8: HI3511DMEB, P05 BOOT FLASH (266.70, 55.88).
#216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AM29LV256MH123RE_0_SOP56-20-720_AM29LV256MH123RE" is renamed to "AM29LV256MH123RE_0_SOP56-20-720".
#217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U29: HI3511DMEB, P05 BOOT FLASH (45.72, 190.50).
#218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AT88SC0104C_SOP8-50-157_AT88SC0104C" is renamed to "AT88SC0104C_SOP8-50-157_AT88SC0".
#219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ISL1208IB8-TK_0_SOP8-50-157_S-35390A" is renamed to "ISL1208IB8-TK_0_SOP8-50-157_S-3".
#220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SII3114_MISC_QFP128-040-1414LH_SII3512" is renamed to "SII3114_MISC_QFP128-040-1414LH_".
#221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
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X6: HI3511DMEB, P03 JTAG&CLK&RST (1.90, 2.10).
#222 Warning [ALG0040] Value of Property "Device" missing from instance X7: HI3511DMEB, P03 JTAG&CLK&RST (1.90, 3.10).
Scanning netlist files ...
Loading... 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/pstchip.dat
Loading... 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/pstchip.dat
Loading... 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/pstxprt.dat
Loading... 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/pstxnet.dat
Error: Line 3254 in file 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/pstxnet.dat:
          Could not create new pin inst <logicalPinName>
        Detected in function: pstReadNodeSec
Error: Line 3254 in file 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/pstxnet.dat:
         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
        Detected in function: ddbLoadPstXFiles
#223 Error   [ALG0036]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.

Exiting... "D:\Cadence\SPB_15.5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mdvr_mboard_v1_0_1129.dsn" -n "F:\KEHUZILIAO\MDVR_MBOARD_V2_0\SC\ALLEGRO" -c "D:\Cadence\SPB_15.5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
网友:
我遇到的问题更加奇怪,现在连生成网表都出错 说没有DEVICE属性,郁闷

网友:
    这个很简单的,有2种情况;
1. 是多个PART的器件的VALUE不一值导致的。
2. 就是用相同的器件,用不同的PART放在了同一个工程里了,直接删除重新放一遍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