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在一个工程模块中 时钟生成模块如何设计比较合理?

楼主(2009-01-05):
    请问高手在一个工程模块中 时钟生成模块如何设计比较合理?

    如何设计有效可靠的分频时钟?

    是不是一般采用主时钟进行采样

    用计数器生成使能时钟

    在其他模块中依然使用主时钟

    只是在使能时钟条件下进行操作

    上面是否合理有效

网友:
    对单一的时钟就没什么需要特别在意的,按逻辑设计就行,多时钟域的话就麻烦,状态机是个可以控制的不错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