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内能作的最小的孔径是多少?

楼主(2009-01-05):
各位大侠,我的系统用了一个usb控制芯片,不小心买了一个芯片是miniBGA封装的.
芯片阵脚距离是0.5mm,焊盘是0.35.由于需要在里面打孔,而且个数还不少,所以必须减少通孔的尺寸.
我想问一下,国内能作的最小通空是多大?
看下面这个图,我要在里面放多点通孔引出信号线.
谢谢.

网友:
肯定是免费申请的吧,买的时候还不看

网友:
哈哈,LZ太搞笑了
0.5 pitch的要用埋盲孔的,走线的时候发现走不出来了吧

最小通孔看你的层数纵横比的 1:1  1:2,看了下你的板子内层一圈想全用通孔引出来还是比较困难的,除非有很多空的管脚

lz good luck

楼主:
请问楼上的,"最小通孔看你的层数纵横比的 1:1  1:2"是什么意思.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.

唉,我发现我够笨的,就是经验不足.
找了好久,北京的市场没有那个芯片,后来一个公司从深圳发过来的,我一看那个芯片觉得太小,不想要,但是觉得人家都发过来了,不好意思不要,而且没有充分认识到封装太小不好画pcb.

网友:
你這種板子如果做成普通的多層板是沒法做:
1,國內最好板廠做min PTH hole:0.2mm,
2,0.2mm的PTH hole不可能落在BGA PAD上,如果落在BGA PAD上要塞孔,塞孔先樹脂塞,后電鍍塞,這種制程很少有PCB板廠可以做到
3,如果還要在BGA pad間走線,那只能走3mil線寬,3mil的線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板廠可以做到,不過臺灣的四大PCB板廠可以做,但只是在prototype階段做,MP至少要4mil才能做;
如果將該PCB設計成HDI板,4mil 的blind via可以直接落在BGA PAD上,在內層走線
對于提到的縱橫比是指PCB thickness/hole diameter,優秀的板廠縱橫比可以做到8:1

楼主:
呵呵,多谢了,
看来我只能浪费那两个芯片,购买新的芯片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