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高版本到低版本的转换问题

楼主(2009-01-06):
求助大虾,我用2008画的板子保存为4.0或者3.0的时候地线覆铜消失,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把你的覆铜方式修改下

楼主:
改成哪种类型的啊,老大能不能说清楚点啊?

网友:
版主忙,我就幫著解釋下...
如下所示,在高版本你選的是第一种(紅色圈選),那你轉換時就要把它換成第二种(綠色圈選)

楼主:
按照楼上的方法试了,问题得到解决,多谢高人帮忙!

网友(2009-02-11):
咱也學習了一招,謝謝4樓的解釋,值得獎勵一下。

网友:
听说四楼还没有G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