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Y键的走线

楼主(2009-01-06):
关于KEY键的走线有如下几种,那种比较好,为什么?
1.于KEY pad 成直角 (如附件一)

2.沿着KEY键圆弧走线(如附件二)

谢谢哦~

网友:
请问KEY键是什么呀,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封装。干什么用的?

网友:
个人比较喜欢第一种走法,哈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一些手持设备上的按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知道了,谢啦!

网友:
    偶喜欢第2种

网友:
    用封装生成器可自动生成。

网友:
    没说到点子上。

关键是
1,板厂做的时候如果里面有铜箔能否做到符合最小制程能力(6mil吧)
    2,如需via连接,不能打到pad中心。组装会引起接触不良等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