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SPICE模型转成IBIS模型

楼主(2009-01-06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看一本书上说用S2ibis可以把spice模型转换成ibis模型,不过本人没试过。

网友:
三极管的buffer模型?
你的三极管是用作开关管吗?
IBIS model只能仿真数字电路啊。

网友:
倒不如直接用hspcie仿真。SQ利用spice模型仿真呢其实也是调用hspice。
建模传输线,编写.sp

PS:我只晓得可行,没有做过

网友:
hspice,应该是常见SI仿真软件使用较复杂的吧。
安装hspice后,对照着语法手册写吧。

电路中所有的信号,严格来讲都是模拟信号。只是对于信号的关注成分不同。
当然hspice能够仿真数模混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