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网络时如何在ECO模式下添加过孔?stitching vias与vias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09-01-06):
在论坛有几个帖子里面看到,可以直接在ECO模式下添加过孔作为定位孔,但是今天在使用时发现没有网络是添加不了过孔。哪位知道的大虾请指点一二。不胜感激~~

楼主:
目前是通过做个封装来解决的
但是直接添加过孔也是很方便的
有时画copper,但是没有给予任何网络,此时想添加过孔,该如何解决呢?

楼主:
再问个问题:
stitching vias与vias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stitching vias 是具有网络属性吧。

网友:
可以先选择地网络,然后右键增加过孔,就OK了.很爽哦!!!

楼主:
再问个问题:
stitching vias与vias有什么区别?
引用 网友A:

应该不是这样的
在filter里面我只选中stitching vias,在去选择gnd net上的via,是选不中的
而在filter里面只选中vias就可以选中net上的via

楼主:
可以先选择地网络,然后右键增加过孔,就OK了.很爽哦!!!
引用 网友B:

但是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这样添加的就有网络了 但是我不想添加的via有网络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