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关于“ORCAD中错误检查”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6):
请教这样一个问题;原理图中使用层次设计,在每个BLOCK内部是正确的,但是在TOPLEVEL互连时出现手误,将网络连错了,此时使用Design Rules Check检查,不会报错,但实际上输出的网表已经出错了。如何才能检查到?谢谢
1 @% P. c* G# }      比如说 BLOCK A 的端口LL应该通过网络LL连接到 BLOCK B的端口LL上;BLOCK A 的端口MM应该通过网络MM连接到 BLOCK B的端口MM上;而绘制时出现手误,将BLOCK A 的端口LL应该通过网络LL连接到 BLOCK B的端口MM上;BLOCK A 的端口MM应该通过网络MM连接到 BLOCK B的端口LL上;此时使用Design Rules Check检查,不会报错,但实际上输出的网表已经出错了。

网友:
这种手误连错软件应该不会报错吧,他也不是那么智能吧,只有你自己好好检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