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进-----powerpcb设置问题

楼主(2009-01-06):
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POWER PCB画的板,在NET属性里面都只会显示图2内容,
最近打开一个别人画的PCB文件,发现这个文档里面所有的走线都会显示该NET的阻抗,如图1所示,请问各位大虾,这个属性是怎么设置的呢?谢谢!

网友:
期待高手的回复!!!

网友:
    有对板的的叠层进行设置,就会出现。

网友:
    请问应该如何设置呢?我打开这个thickness框里面已经有一些参数了,可还是阻抗,电容,延时等数字显示出来

网友:
    也就是只要你设置了平面混合分割层(Split/mixed),你要的参数就会显示出来了!

网友:
    这个设置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吗?
可以连接到hyperlinx 仿真吗?

网友:
    也就是只要你设置了平面混合分割层(Split/mixed),你要的参数就会显示出来了!
引用 网友A:
    增加了2个中间层,可还是没有什么参数啊!

网友A:
    增加了2个中间层,可还是没有什么参数啊!
引用 网友B:

你增加了2个中间层后,必须其中一层设置成平面混合分割层(Split/mixed)才可以!

网友:
    是四层板才显示NET的阻抗呢?

网友(2009-02-24):
    这个没什么用的。

    用POLAR软件根据板厂提供的参数进行计算才是最准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