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校验clearence时怎么会有这些错误?

楼主(2009-01-06):
附上源文件的acs v5.0格式的文件(在两幅图片的后面)

感觉pads 的校验不是很好,可能是我没有理解他的校验方法吧
在我最近画的一块小板中,检查clearence时,有如下图的错误提示,还是大虾解释一二。

网友:
估计是你的IC封装没做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设置的rule如下:
全局的rules:

元件U1的rules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地方也会有问题?还请明示~~

网友:
SMD和SMD之间以及SMD和TRANCE之间的间距应设小点哦,我一般设7mil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的帮忙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