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如何打印出焊盘的钻孔?

楼主(2009-01-06):
画了块单面板,想要腐蚀下
于是想办法打印出焊盘的钻孔,这样腐蚀的时候就会把钻孔也腐蚀出来,然后打孔就方便很多,不然钻孔时钻头会在焊盘上滑动,有可能毁掉一些track

试验了很久,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

目前是通过给有钻孔的焊盘添加一个layer 13,然后修改显示颜色的优先等级来实现的。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,因为这里track等什么的不是用黑色来显示的,所以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很糊,没有用黑色显示时打印的效果好

哪位大虾有好的解决办法,请支招。多谢~~

楼主:
通过cam350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效果不好

还有就是通过转换到protel格式,再打印,但是这样覆铜部分就要重新操作

最后就是上贴中说道的方法 但是对于通过add jumper添加的跳线无法解决钻孔的打印问题

网友(2009-02-12):
    其实在做元件焊盘时设置做好,画好PCB时就可打印出焊盘上的孔.(不能上传图片。)

网友:
    很久没用pads了啊,不过我记得pads在生成gerber文件的时候可以在单一个文件上选择你要生成的层,应该可以直接生成一个钻孔层的文件出来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