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这个我认为很强大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6):
大家看看怎么样把焊盘摆成这个样子!如图: 在附件中

楼主:
我是准备做裸片封装的。怎么摆啊 不要告诉我一个一个摆。

网友:
我也是要做这个,希望高人指教啊

网友:
用PADS极坐标的方式做,做完了再转过来能用,呵呵

网友:
这个太简单了啊,用特殊粘贴就可以完成了!

网友:
软件才是关键,你用啥软件?

网友:
用CAD做好后转过来嘛

楼主:
5楼的说清楚点可以吗?用protell99se怎么样特殊黏贴

网友:
说说PROTEL中的实现过程吧,主要是利用楼上说的特殊粘贴的功能。在PCBLIB环境下,先放置一个PAD,把它的长度和宽度设置好,以后粘贴出来的就是和第一个PAD一样的了。选中刚才画的那个PAD,复制(Ctrl+C)它,这时需要选择基点,建议选择PAD的中点(选到其他地方我也不知道会怎样,楼主可以试试),然后点一下工具栏上的Paste Array按钮(见图示),出现Paste Array的设置界面(见图示),设置好了之后点击OK,然后注意了:这时需要先选择圆形阵列的圆点,然后选择半径。(就是这时鼠标要点两下,第一下点击的地方是圆心,第二下点击的地方与第一下点击的地方之差是半径)。不知道这样的表达大家能否看的懂。

楼主:
谢谢coolzerong ,刚好这个角度问题一直没有解决,现在可以了!

网友:
为什么我阵列出来的图,不像上面那种环绕方式,各个管脚是首尾相接的那种,构成一个环,而不是上图中,那种首尾分别朝向环内和还外,请高手指点,难道阵列后还需要手动旋转吗?

网友:
就像这个图

网友:
12楼,你的方向感没有搞清楚。

换换方向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