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心的坛友们来帮帮忙!谢谢

楼主(2009-01-06):
下了  allegro 16.2   几个安装文件,可是不会破解,头皮都要破了,恳请坛友们来帮帮我,十分感谢!!!

版主能给指点下吗,热切期待早日用上Allegro!!!

网友:
把几个安装文件解压了放在一起 data4.cab放在文件夹disk3里,3就放在disk2里,2和1就放在disk1里,点击安装就可以了,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安装元件库,因为这个版本没有元件库的!

网友:
安装之后采用16.0的破解方法,至少原理图和pcb绘制和出gerber没有遇到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