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一个铺铜的约束问题

楼主(2009-01-06):
有一块要求将几个管脚用大片铜连在一起,如果用动态铺铜的话就变成了图一的形式(shape的约束是0.2mm space),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则铺地的时候全都连在一起了。
没约束肯定不行,可是有约束,又无法将这几个管脚连在一起。也尝试用出的trace连,可是太难看了。
如果用static方式的到时可以,可是出现了DRC符号.
该怎么办呢?

网友:
点shpe select命令钮,点击那块铜箔,右键parameters....>>然后在thmermal relief connects中找相应的pin选上full contact就ok

网友:
比如你这个是属于SMD PIIN

楼主:
谢谢,领会意思了

网友:
这种焊盘铺大片铜箔会有问题吧,看你的焊盘间距比较小,一般SOLDERMASK板厂最小做到7MIL,如果铺大铜箔,会造成吃锡面过大而虚焊。
所以,还是引线,线宽不要超过PIN宽。

网友(2009-06-17):
两种方式都要吧,对了,为何要全铜啊?还可以在内部的IC下连通吧!

网友(2010-01-25):
关键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 上面说的我也领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