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层内缩是怎么处理的?

楼主(2009-01-06):
问一个简单点的问题?
  内电层内缩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中是怎么处理的?

谢谢

网友:
以下方法仅供参考,大家探讨用,我也不知道是否合适:
1、如果VCC是负片层的话,勾出你要的范围,边缘设置为GND
2、如果是正片,那直接勾出你要的范围

网友:
奇怪了,我在默認設置下做的板,成品出來后我看它們已經都有相當大的內縮了....

网友:
我觉得如果是在内部平面层(InternalPlane)的话在Layer Stack Manager 里双击那个平面层,在平面层的属性框中就有PullBack这个选项,具体什么意思说不清楚。楼主可以搜一下这个关键词。
如果是中间层(Mid-Layer)的话就是覆铜了,把覆铜边界比板边界画的内缩一个距离就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一般是用这两种方法的:

      1.对于负片,再板子四周自己画无net线
      2.对于正片,用内电层分割直接画出自己所需的轮廓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,coolzerong 兄弟的方法是我所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