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丝印上画Shape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6):
这几天做封装,要在Component Geometry/Silkscreen_top上边画原件的轮廓,由于疏忽,全是用Shape里边的形状画的,画出来是半透明实心的。看教材上使用Add->Rectangle或Lines来画的,请问这两种画出来的丝印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shape是有电气属性的。而add rectangle只是画形状,没有电气属性~~~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那如果在原件的Silkscreen画上了Shape,布线或者输出Gerber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:
没什么影响。因为它只是在silkscreen上显示的是一个shape的形状。不太好看,或者说别人看到了以为你在强调这个symbols呢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