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终不明白???

楼主(2009-01-06):
为什么Solder叫阻焊层,而Paste叫助焊层,Solder不是露铜皮的吗?明明是可以在上面焊器件的啊,为什么还叫阻焊呢?真的很奇怪,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吗

网友:
阻焊层是一个负片层,你在上面覆铜不就是说:这里不要铜箔!

网友:
为什么Solder叫阻焊层,而Paste叫助焊层,Solder不是露铜皮的吗?明明是可以在上面焊器件的啊,为什么还叫阻焊呢?真的很奇怪,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下吗
引用 网友A:

older叫阻焊层 是防止焊锡流动的不是裸露的铜皮是绿油层!
aste叫助焊层又叫钢网层,这里才是裸露的铜皮用于焊接的

网友:
原来如此
焊盘本身在solder层就填充的,是否说明此处不要绿油?
我是这么理解的

网友:
理解正负片对理解这几层很有帮助。
借用别人都东西:
4. 阻焊绿油要求:
A.
凡是按规范设计,元件的焊接点用焊盘来表示,这些焊盘(包括过孔)均会自动不上阻焊,但是若用填充块当表贴焊盘或用线段当金手指插头,而又不作特别处理,阻焊油将掩盖这些焊盘和金手指,容易造成误解性错误。
B.
电路板上除焊盘外,如果需要某些区域不上阻焊油墨(即特殊阻焊),应该在相应的图层上(顶层的画在Top Solder Mark层,底层的则画在Bottom Solder Mask 层上)用实心图形来表达不要上阻焊油墨的区域。比如要在Top层一大铜面上露出一个矩形区域上铅锡,可以直接在Top Solder Mask层上画出这个实心的矩形,而无须编辑一个单面焊盘来表达不上阻焊油墨。EDA365

网友:
Solder Mark(防焊层)是負片顯示的,空白狀態下表示,所有區域均上油以防焊,所以,在上面放置圖形,則表示,此圖形範圍內是不上油,即不防焊的.
Paste (錫膏層)也是負片顯示的,空白狀態下表示:所有區域均不上油以焊接.所以,在上面放置圖形,則表示,此圖形範圍內是要上油,即防焊的.

网友:
Solder Mark(防焊层)是負片顯示的,空白狀態下表示,所有區域均上油以防焊,所以,在上面放置圖形,則表示,此圖形範圍內是不上油,即不防焊的.
Paste (錫膏層)也是負片顯示的,空白狀態下表示:所有區域均不上油以焊接.所以 ...
引用 网友B:

把Paste理解成正片显示的,该层有颜色的部分表示在贴片时要上锡膏的区域

网友(2011-05-18):
SOLDER层是漏锡的层
不是铜皮层
更不是绿油层
就是焊件用的 阻的意思是 不让锡膏流动
防止短路
楼上的全明白了吗?

网友:
和正负片关系不大
正负片主要是看你的工艺需要 还有就是单面双面板的区别

丝印的话 正片线条 负片阻焊
曝光的话 正片线条 正片阻焊(双)单面的话 负片线条 正片阻焊

网友(2022-05-05):
    四级会员(40)

Rank: 4Rank: 4Rank: 4Rank: 4

发消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