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怎么样将拼板转化成单板

楼主(2009-01-07):
protel99怎么样将拼板转化成单板?我们答应的时候想只打印4拼板的其中一块,怎么办?请指教!

网友:
可以用区域打印的吧。

楼主:
怎么使用区域打印阿?没有阿...能不能在pcb图上把其他三块删掉阿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可以先删除!

楼主:
怎么删除?我试了几次都删不掉,打印的时候还出来

网友:
放大,将其中的一块板放到桌面那么大,再用截图。打印这张图片,应该行了吧?要是有像CAD的“窗口”打印功能就好了。

网友:
呵呵,先备份一张原图档。
然后再那三个不需要打印的图删掉,就行了。

网友(2011-05-17):
框选没用的部分
清除就是了
以后再有类似情况
把图发给我
我给你改好

网友(2011-07-03):
呵呵,楼上真是热心呀,好同志!

网友B:
选中其中一块,打印时设置成打印选中的区域就好了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选中其中一块,打印时设置成打印选中的区域就好了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