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brd文件中怎么查询footprint和pad的类型

楼主(2009-01-07):
请问在brd文件中怎么查询footprint和pad的类型,我现在察觉到brd有个pad做错了,但不知道是哪个器件上用的,brd有这个功能吗,怎么查请高手指教!谢谢了!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说个话啊

网友:
出报告,tool下的reprot 在里面选择

网友:
如果你知道那个pad的名字的话,可以在tools->padstacks->replace里直接换掉。点old可以看到你所用的所有pa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