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中的很多地孔都会丢失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9-01-07):
各位好,问个问题,POWER LOGIC ECO到PCB里,PCB中的很多地孔都会丢失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第1,要么你的原理图跟PCB.相差胜远. 反差太大.会把管脚对删了.这样的话.管脚对牵涉了很多地孔.
 第2.就是你的GND孔.没有胶住.

网友(2009-02-20):
你的地过孔可能是由一个过孔复制而成,而这个过孔又没有glued,胶住就可以了

网友:
要Glued,不然罐铜就会飞掉

网友:
    可能是PADS的BUG。

网友:
    恩,一般GLUED后就不会出现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