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请教低级问题

楼主(2009-01-07):
刚刚接触allegro,正在学习原理图方面,找不到电容电阻的基本原件库,其他的倒是一堆。
请高手指点,哪个是电容电阻的基本原理图元件库?

网友:
一般在Cadence\SPB_15.7\tools\capture\library目录下的MISC下,找不到就直接搜了。支持模糊搜索

网友:
part search一下就行了,这种事要“多折腾”

楼主:
请提示一下,在进入Design Entry前,不是要点击ste up把需要的原理图库添加进去吗,那我不知道电容电阻是哪个图库,怎么添加?有何来的搜索呢?

网友:
lz用什么画原理图?Capture的话在Discrete里边

楼主:
我是用的concept HDL,不知有什么区别吗

网友:
HDL不清楚 orcad  place part 时会让你添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