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关于内层芯板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7):
内层芯板的厚度是可以任意还是有规格的?两侧的铜皮一般有多厚?芯板的厚度是包含铜皮的还是没包含铜皮的?请各位指点,多谢了!

网友:
http://www.cnbxfc.net/web/about.php?to_url=3&id=syst&fl_id=240

上面是生益板材的链接,相信对你可能有帮助!

网友:
你说的是core吧。core肯定带铜了。
铜厚根据不同的core种类,也不一样。
板厂在制作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阻抗和叠构的要求对core进行不同的压合,以符合设计要求。

网友:
内层芯板的厚度是有规格的,具体可咨询厂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