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RTEL99SE调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7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,PORTEL99SE能从PCB板上调出封装保存到自定义的元件库吗?

网友:
可以,在PCB編輯環境下直接COPY后,再在同時開啟的PCB LIB文件中直接PASTE.(此處,若是貼在工作區則仍需自行調整顯示位置及封裝名稱等;若是,在BROWSE LIB欄中點右鍵PASTE的話,則會直接在其中生成一新元件且會顯示原元件名稱等)\
3 M' b) N5 R" p* N* ?你試試看...其實,很簡單的,只是一個COPY与PASTE的過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