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部的数据地址总线与控制总线如何多模块使用?

楼主(2009-01-07):
    内部的数据地址总线与控制总线如何多模块使用?

    我想用UART接收数据然后写入外围SRAM器件中
然后内部的模块再把数据读出通过I2C模块写入指定器件

    例如我定义
 //
    Write_req,
    Write_ack,
 Read_req,
    Read_ack,
 Sys_ADDR,
    Sys_datain,
 Sys_dataout

    如何设计比较合理?

楼主:
    我的意思就是
第一步通过PC的串口调试工具到UART模块 UART接收来的数据通过发地址与数据与读写请求到SRAM控制模块(写入的数据是用来与I2C通信用的指令与初始化寄存器值)
第二步I2C控制模块也通过地址数据线来读出SRAM的数据

这个时候UART与12C模块公用SDRAM的地址数据与控制线

那设计的时候如何设计比较好
    不会是先两个个独立设计,通过一个二选一来选通到SDRAM的地址数据与控制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