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关spb 15.7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7):
我的SPB15.7安装结束后的pcb editer右边的find标签栏下的项目一直是灰色的,无法操作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你需要先执行命令,find标签栏下的项目才会有相应的显示。

因为allegro的操作模式和其他的软件不同,是“操作-->选择对象”的方式,
而其他软件(protel、powerpcb)等都是“选择对象---操作”,这点与其他软件有所不同。

网友:
确是新手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