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头痛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08):
双面板FR-4,插件晶振,为使插件的这一面焊盘与晶振不短路,可否将晶振插件面的焊盘刷绿油,另一面喷锡?

网友:
不用管它;焊盘大小合适就行了.

网友:
好像听说过这种处理方式。

楼主:
谢谢,可不可以设置呢,让PCB厂一看就知道怎么做,难道每次都和PCB板厂说明吗?
可把焊盘设为单面,但附着力又不够,容易掉焊盘.

网友:
當然可以啊...在pad的屬性設置中就可以實現的..99的話,在它的properties中勾選use pad stack后,再在pad stack中進行頂/中/底層焊盤設置即可.你可將底層的焊盤外徑設成与孔徑一樣大,不就解決問題了嗎?
如果是ad6的話,就更簡單了.打開pad編輯后在右邊設置即可..要多摸索其實不難的...

楼主:
谢谢!
这样只是通孔中有焊锡了,底层焊盘为零.焊盘的牢固度没有很好的提高,

网友:
做成单面焊盘不就行了吗

楼主:
查了一些资料,好像可以了:
底层焊盘,加过孔,可实现,且焊盘牢固;

网友:
你可以这样做,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!再晶振的下面最好是铺地!不要走其他的信号线!

  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器件是多少管脚的是批量生产还是做几块样板?!

   管脚不多,样板的话你可以单单把这个管脚做成表贴

网友:
如果是Gerber文件打开的话 可以把焊盘中的阻焊层(topsolder)那一层圆删掉。可我不知道在99里面能不能直接在焊盘上面用助焊层(topPaste)画个跟焊盘一样大小的实心圆上去。这样不知道能达到目的不。

网友(2009-02-25):
直接在顶层焊盘处盖上丝印(topoverlayer)油就好了

网友:
没事的不会短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