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放置的疑问

楼主(2009-01-08):
各位 我在用protel做pcb的时候 在摆放元器件的时候很容易有警告 比方说放一个led灯的时候 在周围再放一个器件就很容易冲突 我已经把placement里面的设置设为0.15并且是muti检查的
3 I3 g7 W6 V( X6 A4 V请问有谁遇到这种情况吗

网友:
同样,我的距离很远,也会报告元件间距错误……

楼主:
有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啊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 特别是想画一个更小的板的时候

网友:
试用下规则中设置两个元件的距离的规则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元件放置间距设置不当,布线间距和放置间距是两回事。另外自创封装不规范也会出现此现象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提出意见和看法 谢谢

网友:
在规则中设置哈原件放置的 安全距离~~这样就可以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