磁珠的阻抗计算公式(求助贴)

楼主(2009-01-08):
在磁珠的规格书中,有一根标示为电阻的线,这根线为什么会与频率有关,磁珠的等效电路是怎样的,网上有的资料说是电感与电阻的串联,也有的说是并联,到底哪种说法是对的。磁珠的阻抗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,请高手指教。

楼主:
将磁珠的特性曲线加上,请高手帮忙分析啊。

网友:
Z^2=[R^2+(2*π*F*L)^2]

网友:
能问个问题吗:你知道放磁珠做什么吗,如果知道做什么后,你在研究一下,你要阻止的东西的特性,你就知道为什么给你频响图了。

楼主:
感谢even_zhou的公式,这个公式个人理解是将磁珠理解为电阻和电感的串联计算出来的,至于为什么磁珠频响特性中的R为什么也和频率有关,请DX帮忙分析。磁珠的作用不用讨论,在很多场合也用过很多磁珠。现在只是想在原理的角度理解Z=R+j2PIfL中的R到底为何种意义上的电阻,为什么会和频率有关。多谢大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他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,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。

网友:
在高频时呈现阻性,所以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,从而提高调频滤波效果。

网友:
L和R都是频率的函数,这下知道了么

楼主:
多谢chenlei2004,“ 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,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。”能不能将电阻的表达式写出?这个电阻如果是和频率相关,那就不是理想中的电阻了,应该叫阻抗吧。还有为什么磁珠的等效电路要用不理想的器件来分析。我现在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。非常渴望在原理上说服自己。再次多谢各位。呵呵。

还有我希望用我这个帖子,抛砖引玉,将磁珠涉及到的知识(包括电路,元件,磁路相关知识)提将过来,网上有很多关于磁珠的资料,大都是给出了结论的东西,但为什么这样,说的就不是很清楚了。仔细去分析磁珠特性曲线中的每条线的知识,范围是很宽的。
对于XL这条线,大家是怎么理解的,为什么到后面会有零点的地方,我的理解是磁饱和引起的。希望各位高手加入讨论。

网友:
bead主要是消除传输线结构的RF噪声,RF能量是叠加在直流传输电平上的交流正弦成分,直流成分是需要的有用信号,而RF能量是无用的电磁干扰沿著线路传输和RE.要消除不需要的能量,使用bead在高频时起电阻(衰减)作用.

网友:
将磁珠的特性曲线加上,请高手帮忙分析啊。
引用 网友A:

注意下,图上,R,X都非理想电阻和电抗元件。

网友(2009-02-17):
其实,我觉得分析一下FB的datasheet,会有很大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