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比较完后的PCB怎会出现这样呢

楼主(2009-01-08):
有谁也遇到过呢?

网友:
表示你那里没连上

楼主:
用ROUTER打开存档就不会出现了

网友:
好像不一定是没有连接的问题,有时候trace的方向有点问题,也会出现菱形提示框,大家说呢

网友:
导出asc,再重新导入,OK。

这是PADS软件的个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