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99SE中如何设置规则优先级别?

楼主(2009-01-08):
protel 99SE中如何设置规则优先级别?
AD WInter09中有,请问99SE有吗?如何设置?谢谢!

网友:
单击属性按钮,打开图2

网友:
接上
在Filter kind 栏下拉框选择NET,NET CLASS ..例如选择NET出现PCB中所有网络,如图3

网友:
在图3NET栏中选择所需修改对象,然后在右边Routing priority栏中修改优先值

网友:
在规则选项中设置中设置

楼主:
谢谢lhhuan ,不过你还没有理解我主楼题目的意思。
我指的不是设置布线的优先级别,是规则优先级别!
具体的说,以间距规则为例子,象这样:
比如我设置了一个所有物件之间的间距规则,一个ploy跟板上物件的间距规则,还有一个ploy跟KEEP OUT的规则,如下图。就是图中所示的规则间的优先级别的问题。
望高手解答!谢谢!

网友:
現在論壇終於恢復正常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记得好像他的优先顺序是从上到下的,你可以试试看!

楼主:
谢谢!
假若是从上到下,那么,有什么办法随意改变这种“由上到下”的顺序?
只能根据建立规则的先后顺序来固定死了的排列,不能象AD6或者更高版本中的自由改变优先级别?谢谢!

网友(2009-03-04):
是上面的优先级高于下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