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看不到元件?

楼主(2009-01-08):
请教一下大家,如下图所示,怎会看不到元件,焊盘路径已经设置了(15。5版本)

网友:
零件是不是已经PLACE过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在一个有元件的BOARD上导出库,新建另一个BOARD,设置好焊盘路径后应该看得到元件,忘记怎么弄了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焊盘和封装的路径设置不正确

楼主:
多谢以上两位,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元件的确封装不对,你可以用SIOC8作为PCB的封装,试一试

网友(2009-02-10):
怎么解决了以上的问题啊?请把解决的途径告诉我把!!谢谢

网友:
解决后 贴一下 心得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