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导NETLIST时,出现的元件名字长的WARNING,怎么解决

楼主(2009-01-09):
#1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NFM18CC222R1C3_LC0603-1_NFM18CC222R1C3" is renamed to "NFM18CC222R1C3_LC0603-1_NFM18CC". #2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CONNECTOR_0_PS125040-RL_UART CONNECTOR" is renamed to "CONNECTOR_0_PS125040-RL_UART CO". #3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DSP JTAG_1_PS254140_2R_A_DSP JTAG" is renamed to "DSP JTAG_1_PS254140_2R_A_DSP JT". #4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CONNECTOR DB15_0_PDDSUB0F_15P-2_DSUB-15P_BLUE" is renamed to "CONNECTOR DB15_0_PDDSUB0F_15P-2". #5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DIP_3P_1.00MM_PS125030-RL_SMD_3P_1.25MM" is renamed to "DIP_3P_1.00MM_PS125030-RL_SMD_3". #6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INDUCTOR_0805_FBMA-11-201209-121A30" is renamed to "INDUCTOR_0805_FBMA-11-201209-12". #7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INDUCTOR_0_0805_FBMA-11-201209-121A30" is renamed to "INDUCTOR_0_0805_FBMA-11-201209-". #8 Warning [ALG0016] Part Name "INDUCTOR_0805_FBMA-11-201209-121-A30" is renamed to "INDUCTOR_0805_FBMA-11-201209-_1".

网友:
生成网表时警告不用管它,导入网表没有警告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这种WARNING太多,看着就感觉很难受,都40多个这种问题,叹

网友:
只要你做到每颗器件的 part name + pcb footpirnt + value的字符长度不超过29个字符,就没这个warning了

楼主:
发现这个问题了,就是太长,自动改成30个字符,但是为什么要把这几种属性加一块来矫验呢?

网友:
File>Export Physical...,之后l在出现的对话窗口点选Advanced,之后出现的对话窗口选上面的layout,在此处可以修改字节长度

网友:
6楼,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个菜单啊?在哪里呢?

网友:
这样的警告都是直接忽略掉,不影响网络表的

网友:
是在DE HDL中,画原理图的工具中。
 7# zsmbj

网友:
楼上用的工具不一样啊

网友:
9楼,我用的DE CIS不行吗?

网友:
请问6楼,CIS可以设置吗?
每次看到几十个warning好郁闷!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以前查过。你的器件属性里面缺省的DEVICE是空的,软件会把后面的属性都拉进去检验长度。
你把DEVICE属性加个正规字符串就OK了。

网友:
没有用过CIS,我不清楚

网友:
不用看Warning,看ERROR就行了!

网友:
图比较大,warning太多,看起来实在不舒服,13楼那个device属性是每个器件都是不同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六楼是大概是用16.x的版本..

网友:
17楼,我用的就是最新的16。2啦!有DHL和CIS,我用的是CIS。没有6楼所说的那个菜单。

网友:
我是用的16.2版本。原理图软件DE HDL。
CIS我没有用过,所以不知道了。

17# biglin

网友(2011-11-22):
给想应该的器件定义一个device,基本可以搞定,不过定义device时,要注意,同一device为同一个器件,所以属性必须一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