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流,过压保护电路

楼主(2009-01-09):
过流,过压,保护电路如何实现,本人用2W的电阻在地之间做采样电阻,发现在带容性负载不行。一开机说是过流。本人想知道电磁炉中是如何做到过流过压保护的

网友:
我不知道,顶一下。

网友:
过流,过压,保护电路如何实现,本人用2W的电阻在地之间做采样电阻,发现在带容性负载不行。一开机说是过流。本人想知道电磁炉中是如何做到过流过压保护的
引用 网友A:
电磁炉中用采样电阻采样判断电路的。你说你用2W的电阻不行不明白你的意思,先是电阻值满足再考虑功率

网友:
如果你不用专门的器件,做过流检测,比较通用的办法,就是串一个电阻,检测电阻的电压,后级是个比较器,比较电压你可以做设置。

3# wqh84811

网友:
支持4#说法,一般有AD转换的单片机太多了,检测下就好!我刚才想起来电磁炉是用一个类似变压器的东西,耦合过来滤波得到一个电压再根据匝数比算出电流

楼主:
我是用4#的说法做的,串一个电阻,检测电阻的电压,后级是个比较器。可以带容性负载不强,电源输出端接100UF电容,比较马上动作,过流保护起作用。如何才能带200UF的容性负载。

网友:
加一个RC延时,避开电容的开机冲击电流。

楼主:
怎样加啊

楼主:
在比较器输入端加吗

网友(2015-05-27):
555电路做一个延时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