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已绘制的元器件链接于本地数据库中的元器件上

楼主(2009-01-09):
请教版主,如何将已绘制的元器件链接于本地数据库中的元器件上,原来的位号不变吗? 我试过更新电容C87,就变为C?,如何设置可以保留原来的位号??

网友:
问题描述不是很明确
能在清楚一些么?

楼主:
我想将客户SCH中的器件,转换自己本地数据库器件时,我想不改变原来的位号如:R78 C12......但实际上
Link Database Part后就变成R? C?
操作如下,打开SCH中的图纸选种电阻R78按右键选Link Database Part,进入库中选用一个电阻值相同后双击回到SCH中,这样R78就变成R?

网友:
很奇怪,默认的情况下是不会改变Ref的
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?

楼主:
Plugin 10.5.0.b001,这个我所用的版号,请问版主用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