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ace Database part Z打不开……

楼主(2009-01-09):
orcad中,当在原理图上右击时,选择列表的最上面的哪个选项(Place Database part  Z)每当我选择的时候,就回出现错误,请问高手,有没有解决的办法,谢谢!(软件重装很麻烦……)

网友:
错误的提示什么?
贴个图看看

楼主:
我出现的问题和这位仁兄一样,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752-1-1.html
请教楼主……

网友:
请问,你有自己的或者公司的元器件数据库么?
是否一定要使用这个功能呢?

楼主:
安装软件的时候就有元件数据库啊,但是有时候用到的元件在本机上找不到,就得远程下载,用得到这功能……,安装后好一段时间能用,但是其中好像恢复备份系统了(orcad我装在D盘),就启动不了这功能了!可能是某索引文件丢失,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哪个!楼主有办法不?请教了……!

网友:
可以解决
不过不清楚你的安装情况和所用软件的版本。
第一步,先在你的capture目录下找到capture.ini文档。
用文本编辑器打开,找到下列关键字:
[Part Management]
Configuration File=

楼主:
是10.5版本的,安装时一切正常,也能正常调用远程元件库,请教楼主……我QQ是312101061,谢谢楼主

楼主:
请教楼主,找到capture目录下的capture.ini文档,应该怎么改?!

网友:
用文本编辑器打开,找到下列关键字:
[Part Management]
Configuration File=xxxxxxxxxxxxxxxxx

把那个路径贴上来

楼主:
[Part Management]
Configuration File=d:\OrCAD\OrCAD_10.5\tools\Capture\Samples\BENCHACC.DBC
敬候版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