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点常识问题:总线怎么布线?

楼主(2009-01-09):
我的系统里面有一个16位数据总线,连接了ARM,SDRAM,FLASH,LAN,USB几个设备,
象这种5个芯片的总线,可以把他们串联起来吗?这样最后一个设备是不是连线太长了?有什么影响吗?
谢谢了.
有没有相关技巧?
再次谢谢'

网友:
首先用线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连接起来,中间的用挂的方式,挂在总线上面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