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lder和paste层到底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09-01-09):
请问各位 solder和paste层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用?我怎么在这里面看到好几种说法,并且还刚好是相反的说法 我在画板的时候感觉都没用到那两层 一般used on 那两层就不会显示了

网友:
这个好象是PCB板厂做非林时需要打开.

网友:
Top/Bottom)paste 锡膏层,用于SMD元件粘到电路板上,一般利用钢网,将融化的锡膏倒到电路板上,再贴元件EDA365论坛
TOP/BOTTOM SOLDER 阻焊层,形层一层阻焊膜,防止焊锡流动造成短路,有时在大面积铜皮上加上一层阻焊为了散热.
在做电源时为了过大电流有时在铜皮上加一阻焊膜,再在上面焊导线,阻焊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