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learance中的body to body指的是什么?难道不是指元件边缘与元件边缘的最小距离么?

楼主(2009-01-09):
clearance中的body to body指的是什么?难道不是指元件边缘与元件边缘的最小距离么?
但是下图中,元件紧紧的埃在一起,而且body to body设置不为0,在校验时也没有报错
请问这个该怎么理解呢?

网友:
这是因为PADS的默认的安全距离检查的时候没有检查body to body的距离

网友:
.....论坛改的我都不会发图了,具体设置在TOOLS-VERIFY DESIGN-SETUP里可以自己试试

楼主:
已经明白了您的意思,谢谢

贴图的话需要到“高级回复”中才行的,呵呵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