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手PADS中库的"Parts"和"CAE"是什么区别?谢谢

楼主(2009-01-10):
如图中红色圈出的部分,谢谢

网友A:
part type 是外壳,
把cae和pcb decal联系起来,
cae是原理图上看到的东西,pcb decal是pcb看到的东西

网友(2009-02-24):
总的说来, Pads库的一个特点就在此:
PartType指的是一个器件,是一个总体的概念,它包括CAE/Decal/器件属性信息.
CAE原来的名字是CAE Decal, 指的是在在原理图的表现形式.
Decal是在layout和库里的概念,指的是具体的物理封装,也就是在Layout中的表现形式.

网友:
PARTS=CAD+DECALS+LINES

网友:
LINES又是什么

网友:
字符外框等信息

网友:
形象的极是,CAD应该是CAE

网友(2010-10-24):
引用 网友A:
part type 是外壳,
把cae和pcb decal联系起来,
cae是原理图上看到的东西,pcb decal是pcb看到的东西

很奇怪了 我们一般只看原理图&PCB 也就是你说的 CAE ,pcb decal 那么part type有存在意义吗 不懂啊 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parts的优点就在于它表示一个实际的器件,比如res0805,它表示的是0805封装的电阻,也就是将电阻的电路符号和实际的封装结合起来。

网友(2010-12-06):
parts的优点就在于它表示一个实际的器件,比如res0805,它表示的是0805封装的电阻,也就是将电阻的电路符号和实际的封装结合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