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用reuse呀

楼主(2009-01-10):
各位大侠,
      同样的网表,同样的库,第一次,我在layout新建一个pcb文件,导入网表后,把power部分布线了,
第二次,我重新建立一个pcb文件,导入网表,把ARM与sdram之间的线布了,
现在,我想把这两个布好的部分弄到一起, 但是发现行不通.就是说,我在布好power部分的pcb里选择他了,make reuse后,关闭pcb文件.
然后打开布好arm与sdram的部分的pcb文件,加入这个reuse,但是发现中间的布线全部没有了,而且里面的电阻还不是想要的那个标号.
我觉得前后网表一样,reuse里面有的东西,pcb里面一定找的到,他怎么就不能完美reuse呢?

楼主:
我的layout的build number是   2007.42.1

网友:
不会用reuse,关注!

网友:
Reuse必须满足以下相同的条件:
*相同的Part type
*相同或相似的net
*相同的PCB Decal

对于相同的Part type也有以下的条件:
*必须保证有相同的Part type name
*必须保证有相同的Logicc Family.

如果无法满足以上条件,在不同的PCB文件之间是无法make reuse的。

始发EDA365论坛,转载请注明出处,谢谢!

网友:
    我也有碰到这种情况,明明是一样的网络,但就是不能导进去

网友:
   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(2009-02-10):
    我也有碰到过这种情况,关注

网友:
    有提示没有 贴出来看看

网友(2009-03-25):
    我在使用REUSE时提示:
    21 isolated subcircuits detected in this reuse definition make like reuse can't process isolated subcircuits

properly NO match found in unrouted components for this reuse definition show report?
不知道如何解决,望能者帮忙1
    先行谢过。

网友:
    将上面的英文翻译出来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

网友(2009-06-13):
    对于相同的Part type也有以下的条件:
    *必须保证有相同的Part type name
    *必须保证有相同的Logicc Family.
引用 网友A:

    我的原理图都是用orcad画的,没有Logic Family,是不是就不能使用reuse功能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