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制电路图时有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编号?

楼主(2009-01-10):
    在一个DSN里,把一张电路图从page1复制到page2时,元件标号全部都会改变,请问有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编号?

网友:
    保持一样的话,你两页里面的元件不是重复了么

网友:
    可以的你主要将其整个PAGE1拉到另一个件中就OK

网友(2009-02-24):
    可以的 Options/Miscellaneous  页面
    选Preserver reference on cop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