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成网络标志后怎么样生成PCB

楼主(2009-01-10):
ad6.8生成网络标志后怎么样生成PCB?请各位指教!

网友:
在项目里面新建一个PCB文件,然后update(design里面) to XXX.pcb!

网友:
其实在AD里是不需要通过网络表生成PCB的,它支持在同一工程里把SCH转成PCB,方法同2楼
# [% ^& C; a2 V0 q但是有个前提:sch和PCB必须在一个工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