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按键的原理图和封装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1):
按键的原理图只有两个引脚,而pads中的封装有四个角,而且封装的引脚不能一样,怎么办?请高人指点!谢谢!!

网友:
可以在PCB里用ECO模式把剩下的2个脚也连上,
当然也可以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就设计成4个脚的,2个2个相连。

网友:
这样虽然可以解决问题,但是在自动布线时就不会自动利用按键中的连接了,对布线可能有影响

楼主:
那应该怎么办呢?

网友:
没什么影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