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需液晶驱动IC的封装

楼主(2009-01-11):
我是新手,看到别人的一款黑色的圆的液晶驱动IC。现在自己也想用,请问大虾帮忙,告诉我该种常见的IC的名字,和她的封装!谢谢!我看见别的地方说是这种黑黑的粘在上面的IC是一种软封装的!请大虾帮忙!

楼主:
怎么就没有高手来指教下呢???

楼主:
下面为该IC的外形,及在PCB上的焊接图。

请大吓帮忙给出他的 名字和封装。谢谢!

网友(2009-07-27):
邦定的很少用,成本应该省不少。但返修麻烦,基本上不能返修(重新邦定的话要把板上的其他元件拆完才行,板大上面的元件也多,那也要成本的呀)。除生产时非直通率很高。就算是,那保修期内的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