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RC:Check Bus width mismatch

楼主(2009-01-11):
在做完DRC后,出现错误:
Check Bus width mismatch
ERROR [NET0016]   There is no association for file extension .DRC. Configure this in the Windows Explorer.
请问:这是什么意思?应该怎样修改?谢谢!

网友:
总线失配
你定义的Bus和实际的总线个数不一致,仔细查一下

网友(2009-03-18):
这个该怎么检查啊

网友A(2014-03-20):
楼主用的就16.6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的就16.6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?

这个是很早的问题,都忘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