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- possible short? SEGE: ?

楼主(2009-01-11):
做完DRC后出现警告: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- possible short? SEGE:  cpld, CZX  (0.70, 8.30)
但是原理图中只有两个相对应的网络标号SEGE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?请高人指点,谢谢!

网友:
    意思就是说一条网络上有两个名字,得去掉一个

楼主:
    谢谢!
但是网络上确实只有一个名字啊

网友:
    不可能
    肯定有两个或以上的net alias

网友(2009-09-17):
    有什么危害没??

网友:
    有什么危害没??
引用 网友A:

当然,一个人有两个名字,那你考试用哪个啊?不是要晕了嘛。
同样的道理,一个网络有两个名字,那到底算哪个呢?当然就出现问题了嘛

网友(2010-12-08):
    怎么看到这两个名字呢?

网友(2011-05-25):
   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 但是在那根线上点击查看就只有一个网络名

网友B(2011-08-24):
   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名字了,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呢?但是又怎么解决呢?求高手解决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名字了,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呢?但是又怎么解决呢?求高手解决?

"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呢?"
=>不確定是如何發生的。有可能COPY造成的、有可能畫錯了(真的多了aliases )、有可能 ORCAD 軟件有 BUG (需要安裝補丁)、有可能是故意隱藏線的名字(顏色同背景色),然而卻接了不同名字的 PORT、 ....................

    "但是又怎么解决呢?"
=>要找出來出錯的原因,才能對症下藥。通常先看 DRC 提示的頁名字和座標,有沒有錯?  接著搜索整個 ORCAD 相同的 NET NAME,查看每個地方是不是有接錯或是填錯(或是多填了) aliases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"问题的来源是什么呢?"
    =>不確定是如何發生的。有可能COPY造成的、有可能畫錯了(真的多了aliases )、有 ...

    好的,学习了,我去看看。

网友(2012-06-16):
   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- possible short? U10,VCCINT VCCINT  VCC1V2
我的元件的PIn name 是VCCINT 与这个PIN相连的NetName 是VCC1V2,我把Orcad Capture 把的NetName名与PIn name改成一致 DRC检测就不会提示waring 郁闷,咋会出现这问题的,Orcad能不能指定部分区域不进行DRC检查啊?

网友D:
    刚看到一文章
1、WARNING [DRC0037]  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- possible short? .........
把引脚的属性改为"passive"就可以了
    http://hi.baidu.com/idleboy/blog/item/1d19edaf4015dfdc7dd92a6c.html

网友E(2012-10-22):
引用 网友D:
刚看到一文章
1、WARNING [DRC0037]  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- possible short? .........
把引脚 ...

这招管用啊!简单明了!!

网友(2020-11-12):
引用 网友E:
这招管用啊!简单明了!!

    这个需要去封装库里修改吧

网友:
    电源属性的引脚名和网络名不一样,就会出现该警告。如果电源属性的管脚出现了此警告,可以忽略此警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