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生成BOM时如何列出元件的封装属性?

楼主(2009-01-12):
orcad原理图生成BOM时如何列出元件的封装属性?

网友:
生成bom表的窗口有两行可以填入东西的框,在第一行最后添加\t\t\t(3个table)PCB Footprint,在第二行
添加\t\t\t{PCB Footprint},然后生成bom就可以了。系统刚重装,要不就截个图了。效果如下:
Bill Of Materials            May 16,2008      8:03:19        Page1

Item        Quantity        Reference        P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B Footprint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        4        C1,C7,C13,C19        100uF/50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E8X8
2        12        C2,C5,C8,C11,C14,C16,C20,        0.1u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1206
                C23,C25,C27,C28,C30